联想G580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6-12-03):
联想G580有待机不开机,求图纸

网友:
板号:LA-7981P REV:1.0,测EC-KB6012QF A3的VCC   AVCC    ECRST#   LID_SW#    ACIN  ON/OFF#      PBTN_OUT#   都为3.3V ,但EC_RSMRST#为0V,按下开机键只有ON/OFF有3.3-0跳变,PBTN_OUT#无跳变,

网友:
按版号搜索下 这个图纸论坛就有的

网友:
挑开EC的100脚测电压2.02-0.8一直跳变,证明EC_RSMRST#电压低不是PCH拉低,

网友:
请问同行这个KB9012QF A3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
已在网上订了全新带程序的KB9012QF A3,因为以前都是用剪板的,这种全新带程序的还没买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全新带程序的KB9012QF A3焊上后开机电流0.100,EC不发出PCH_PWR_EN,将PCH_PWR_EN飞线接入个3.3V信号,板子能点亮,但键盘完全不能用,看样子这板只能换剪板的EC,那种全新写好程序的EC根本不能用

网友:
今天换上剪板的KB9012QF A3,待机0.005,按下开机键顺利点亮主板,测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