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维修一台老爷机

楼主(2016-12-03):
计算机配置:inteld原装865大板,
奔4 2.8g 478针cpu
金士顿DDR 256MX2=512M
X440显卡
80G硬盘
海象电源
故障现象:通电风扇即转,屏幕无输出
诊断卡代码:d4, 擦内存金手指后,重装内存。屏幕有显示,但报错。
经检测cmos电池没电,硬盘数据线损坏。更换过以后,可以启动,但进系统后10秒钟就黑屏,过一会直接蓝屏,进pe时故障以旧。
经检测,显卡电容,均怀孕,主板电容怀孕一颗,更换过电容以后问题解决。

这线是不是被虫咬了一个洞,正好有一根先更换了。
intel原装大板,04年06月份的,估计价格不菲

显卡上换下来的电容。

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组装到一起

网友A:
没啥维修价值,卡得不要不要滴

网友B:
这个老板,修好了有得赚了

网友C:
那根排线上有一个洞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维修价值,卡得不要不要滴

上网还不如手机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老板,修好了有得赚了

帮熟人修的,没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根排线上有一个洞是对的,,

这个以前到没注意过

正好这种排线收藏的不少,换上一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以前到没注意过

正好这种排线收藏的不少,换上一根。

ide老排线,现在是已经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de老排线,现在是已经没有了

是的,已经不好找了。收藏几根备用。

网友F:
这个电脑 好老啊。 我的第一台还是915芯片组的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脑 好老啊。 我的第一台还是915芯片组的  呵呵

我第一台是945-p的主板,PD 2.8的处理器,512内存,7300GT显卡80G串口硬盘,就是图片中的那个显示器 06年9月份装的机

网友:
这也修,不错,佩服

网友G:
应该是帮好朋友修的吧,还特意清过灰了???板子搞的真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帮好朋友修的吧,还特意清过灰了???板子搞的真干净,

那也许是吧,反正搞得挺干净的

网友H:
现在真搞不懂,那么大个电脑都干不过一个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台是945-p的主板,PD 2.8的处理器,512内存,7300GT显卡80G串口硬盘,就是图片中的那个显示器 06年 ...

看来你的年纪比我小啊  哈哈

网友I:
这么老的机器  报价多少  啊   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台是945-p的主板,PD 2.8的处理器,512内存,7300GT显卡80G串口硬盘,就是图片中的那个显示器 06年 ...

是啊,在家里已经属于晚辈的晚辈了,也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硬件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么老的机器  报价多少  啊   维修

熟人,没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现在真搞不懂,那么大个电脑都干不过一个手机

现在手机配置可比电脑配置高啊,都8核,8G 内存了,一部都3000多元了,但大部分人用的电脑才双核,2g 到4g 内存了,用赛扬和奔腾处理器的,主板价格一般在2000元以内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配置可比电脑配置高啊,都8核,8G 内存了,一部都3000多元了,但大部分人用的电脑才双核,2g 到4 ...

哪有8G内存的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哪有8G内存的手机

现的手机都是2G以上内存了,个别的是3g 4G,但他们用的电脑还是1g,2G甚至512的。

http://www.ccidnet.com/2015/0812/10011005.s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现的手机都是2G以上内存了,个别的是3g 4G,但他们用的电脑还是1g,2G甚至512的。

http://www.ccidnet.c ...

骁龙820最大支持6G内存好吗。如果就这条新闻来讲,这是2015年的新闻,现在都快2017年了,这手机实现了吗

网友K:
谢谢了O(∩_∩)O~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骁龙820最大支持6G内存好吗。如果就这条新闻来讲,这是2015年的新闻,现在都快2017年了,这手机实现了吗

估计很快就会出来,现在的3G和4G都有了,小米的好像有6G的了,那个8G内存,是我自己弄错了,以前用户经常说我这的机是8G内存,指的是内存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K:
谢谢了O(∩_∩)O~很好的

帮别人修的,没收费

网友L:
好老的机器, 但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好老的机器, 但楼主修的不错

以前不怎么修硬件,正好练练手,电容还真没怎么换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怎么修硬件,正好练练手,电容还真没怎么换过

电容是主板上最好换的元器件了.逐渐学习修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是主板上最好换的元器件了.逐渐学习修一下吧

正在学习中

网友M:
ide排线上有个洞是正常的,intel845/865原装主板cpu旁边爆电容是通病,一般是nichcon电容爆。金河田电源输出滤波电容也是爱爆,两年左右必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ide排线上有个洞是正常的,intel845/865原装主板cpu旁边爆电容是通病,一般是nichcon电容爆。金河田电源输 ...

ide线上的那个洞以前没注意过,865的板爆电容到是常见,尤其是在 dell品牌机上的主板爆电容是常事,那个海象电源估计也不怎么样。虽然是金合田出的看起来做工不如金合田电源

网友:
这个都是古董了

网友:
是啊,收藏价值很高

网友N:
这老主板质量耐用,就是性能不行,就主板质量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N:
这老主板质量耐用,就是性能不行,就主板质量不好

这个主板作为工业设备上使用还可以

网友O:
这个是用来带设备还可以了

网友:
现在手机配置可比电脑配置高啊,都8核,8G 内存了,一部都3000多元了,但大部分人用的电脑才双核,2g 到4g 内存了,用赛扬和奔腾处理器的,主板价格一般在2000元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老主板质量耐用,就是性能不行,就主板质量不好

原来是做服务器用的,工作了有10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作为工业设备上使用还可以

这个主板当时不会很便宜

网友:
只是一些小毛病,换换电容,换一块  电池,擦擦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O:
这个是用来带设备还可以了

其实可以做个软路由了,双网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可以做个软路由了,双网卡呢

软路由不错比路由器好用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哪有8G内存的手机

手机的核和电脑的核两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手机的核和电脑的核两回事

我没说核不核的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我没说核不核的事吧

呵呵,手机的核心真的不能和电脑相比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呵呵,手机的核心真的不能和电脑相比

大兄弟, 我跟本没提核心不核心的事,搞的我一脸懵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兄弟, 我跟本没提核心不核心的事,搞的我一脸懵逼啊

哈,看错了,看帖子看多了眼花了不好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