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45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12-03):
客户的b545不开机,屏灯亮提示十秒关机,十秒后屏黑了,但是机子在正常运行。cpu桥显卡都有温度,各项电压正常,看论坛里大家说的bios,桥上面电容,cpu问题,我都试了。故障还是依旧,
寻求同行指点,该从哪里测试入手

网友:
没有人吗,在线等呢,同行给个指点吧

网友:
提示的什么内容?

网友:
先排除外设接口有无问题?

网友:
现在修一台同样的问题研究中

网友:
论坛上有人说是CPU间题换了就好

网友(2017-01-07):
我也有一台换u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