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 2.0

楼主(2016-12-03):
外接OK 内屏 灰屏 我刷BIOS 试试 谁有呢

网友:
按版号论坛搜索下载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的刷BIOS是,不出集显 刷好,你这不知道可不可以哦

网友:
或许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先排除在刷bios好一点

网友:
修好了,说一声什么问题,增加经验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

BL_PWM 只有0.35V

网友:
换屏了没有呢

网友:
量下主值正常不???

网友:
  然后再刷bios了

网友B:
你要是加分我就告诉你维修方法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排除屏线,成像IC,屏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加分我就告诉你维修方法不是BIOS的问题

好 跟我说下

网友B:
机器还在你手里吗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在你手里吗

恩   呢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试了   加焊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