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无待机

楼主(2016-12-03):
一款很老的本子了,同行送来的,拆开看待机芯片5112已经换过了上边全是焊膏,又简单给他清理了一下,开工!!!首先测5112的工作条件,16pin   vin      18.9v   1pin    entrip1    0.08V     6pin    entrip2    0v 发现EN不正常,打开图纸看1脚和6脚与Q7013相连,拆掉Q7013还是没有电压,在仔细看中间还有两个接地电阻

中间的接地电阻,会不会是电阻把电压拉低的,直接干掉

上电,待机电压马上出来了,EN开启电压3.3V,按开机键接屏,ok亮机了!!!

HP511 6050A2257101-MB-A03.pdf

附上图纸

网友:
这一修哥技术也不怎么样

网友:
楼主说的是R9847和R9848这两个电阻??电阻短路的现象很少见啊。。。

网友:
2个一起短路。。少见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双击+666. 这可以可以

网友:
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想也遇到过,只是不是那么明显,好像那次是板层断线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en悬空开启,接地关闭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
可以不 错  加分

网友:
不错的贴子 谢谢分下想、

网友:
这种板没有人为还是好修的

网友:
电阻短路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