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楼主(2016-12-03):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摔过不开机,好的时候伴有蓝屏重启。

  维修过程:

  接客户iPhone5S手机,摔过不开机,好的时候伴有蓝屏重启。之前维修过,说主板变形了,断线要换板。

  接手后加电20mA不开机,连接电脑无反应。拆机检查,测得电源输出几路供电都正常,总线1.8V、复位、CPU时钟都有,拆下CPU进行检查。

  打开上盖。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

  拆下下层:858风枪,风力4.5,温度380,2分钟安全拿下。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2

  发现CPU底部掉了2个PCB焊盘。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3

  换打磨好的主板价格有点小贵,看来只能飞线挽救了,飞线上绝缘。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4

  为了方便飞线不短路,将CPU进行绝缘。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5

  烤干绝缘漆后,安装下层。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6

  再安装上层。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7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8

  挂上电池、屏幕和尾插排线,连上电脑刷机,出现进度条,刷机报错“40”,没有装硬盘,这是正常现象。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9

  将2条数据线连接到背面硬盘底部,并做好绝缘处理。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0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1

  再进行烘干。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2

  安装硬盘。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3

  再次刷机出现蓝屏错误4013,能出现进度条,但成了恢复模式。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4

  根据用户提供的使用信息,以前有蓝屏重启现象,估计硬盘坏了,更换了一块16G硬盘,装机刷机,一次性通过!把主板的屏蔽罩和贴纸,全部装上。开机,iPhone5S 完美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5S 摔后不开机 蓝屏报错4013维修 图15

  总结:机器摔掉点导致CPU虚焊,不联机,重做CPU,连好断线,就OK!

  刷机蓝屏报错4013/40/9/4014,很多都是由硬盘底层引导数据损坏导致的,可以修复硬盘引导文件即可;小于32GB的硬盘,建议大家直接写一个新的。

  相关阅读:

  iPhone 5S系列维修专题帖http://sj.xinxunwei.com/case/2016/1123/660.html

最后的抉择 -2 盗帖可耻,当成自己的更加无耻没道德

网友:
这么牛X厉害还给

网友:
5sCPU会不会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CPU很难搞啊,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厉害啊。。。。。。。。。。要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cpu补线是一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

网友:
这技术,这飞线,简直神了!

网友A:
下导安装好了  再安装上层   安装上层的时候  不会把下层吹虚了吗

网友:
真的很厉害啊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飞线也漂亮!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
大神!这种问题就算知道手工不行也没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导安装好了  再安装上层   安装上层的时候  不会把下层吹虚了吗

一般已经焊好的芯片只要你不把板吹变形,是不会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已经焊好的芯片只要你不把板吹变形,是不会虚焊的

哦 这样啊     cpu的位置空隙很小 不好对位吧

网友:
这技不是一班人可以的

网友C:
盗帖感觉爽不,傻X,这个原贴是数码之家上的,你盗过来一声不说,还装的自己成高手了,傻么

网友:
谢谢了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盗帖感觉爽不,傻X,这个原贴是数码之家上的,你盗过来一声不说,还装的自己成高手了,傻么

原来是盗贴啊?把原文链接发出来

网友:
牛逼。飞线好漂亮呀

网友:
就想问一句,这个如此修下来,需要收客户多少米呢?手机维修正在跟进,行情还不是很知道。谢谢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盗帖感觉爽不,傻X,这个原贴是数码之家上的,你盗过来一声不说,还装的自己成高手了,傻么

数码之家之前一直上,现在上的少了。当时数码之家也开发了很多工具。确实很有感情

网友:
技术看的心里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