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不认电池

楼主(2016-12-03):
SONY MBX268 不认电池,换了快新电池还是同样的故障,拆机把COMS电池放放电,电池识别到了,新电池插上电流表开机提示未充电,本身的电池插上电流表电压过高,无法进系统,大神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芯片呢

网友:
芯片应该不可能把,如果是芯片的话不可能一块可以用电池开机一块不能开机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本身的电池插上电流表电压过高,无法进系统,  这个是什么意义 估计问题在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的电池插上电流表电压过高,无法进系统,  这个是什么意义 估计问题在主板上

就是插上本身的电池接电流表大电流,进系统直接掉电,这个还没一点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