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55加电不亮,集显电压没出来

楼主(2016-12-03):
东芝L755加电不亮,集显电压没出来,有复位 BIOS有波,大神们有通病没?
通病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没查到

网友:
先测下供电的PG。

网友:
按时序来 不行就干南桥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吧 通病似乎么有

网友:
这个需要测下 ,内存复位出来没有,可能CPU坏 ,还有CPU坐直 也有的有问题,还有芯片的频率电阻也有的有问题的

网友:
费神啊 ,大神们来看看

网友:
内存复位出来 没。什么桥呢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