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79档B4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6-12-03):
最近和一板卡同行吃饭的时候,谈到我所在的县城里,标称精修笔记本台机主板的电脑店着实不少。老祖宗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谁家货真价实,谁家浑水摸鱼。不过从做板卡的同行那里,多少也能探听点虚实出来。我想,做好自己就行,至于别人怎么评价,那是别人的事。
一同行送来张外星人X79主板,成色很好,版号是I7712-0C,背部还有工厂测试接口。在厂里带过的应该清楚,这是个工程版,不过是比较接近定型的一款。

也不清楚同行是从哪弄来的,之前说是可以正常使用,用着用着一段时间之后呢,老是会开不起来,就是那种黑屏无反应。整机不断电。最近是情况越来越频繁,也不清楚是不是测试版BIOS的事情,所以想刷个正式版的BIOS,结果,热风枪吹芯片,连带着3个焊盘脚一起下来,这下就呵呵。索性弄我这里,看看能否治疗。

既然BIOS坏了,先整BIOS,飞线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美观,也就飞在焊盘上面,把BIOS芯片压上去,这个没什么太大的技术难度在里面。

确保BIOS芯片各个引脚对地阻值都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后,安装CPU,再次上电,板载扬声器顺利报警,提示无内存。我还以为没问题,结果上了内存,跑码一阵,最后档B4,之后不管我用什么方法,擦内存金手指也好,换CPU也好,都是最后档B4。此时独立显卡上面是没任何显示,但短接开机排针可以立马断电。也就如同行所说:开不起来,黑屏但是整机不断电。

档B4,到底是什么问题?第一反应是上百度,结果百不出个所以然。这时我想到了华擎

自UEFI BIOS开始,就是AMI的天下,因此台板上面,只要不是太冷僻的牌子,不同主板的DEBUG代码都是一样的意义,上面说了,B4,是USB相关问题,而外星人这板子是V星代工。
V星USB档代码,这三个关键词放一起,做维修的会联想到些什么?自然就是传说中的V星USB小8脚芯片!
通过一顿海量,最终锁定在了2个小8脚芯片上,一个是前置USB3.0排插接口5V供电丢失,另一个是后置USB3.0接口5V供电丢失。我估摸着我这同行应该不用USB3.0接口,不然应该会有所感觉,然后会告诉我这情况。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会想,这下好了,直接拆掉,然后0欧姆保险电阻直接短接焊盘的1脚和8脚,不就解决了吗?是的,确实如此,但我不想这么快就收工,既然修,就要修的彻底点,为什么会坏?仅仅是芯片坏吗?未必,这口我看都没怎么用过,同样的芯片,还不如USB2.0的那边的质量可靠?这时候,就应该打破沙锅问到底。
说起V星USB小八脚,也就是UP7536,它有供电,有输出,有接地,有EN,有过流检测,还能5VCC和5VSB切换,确实是个很棒的芯片,可惜啊,集成度高了,在USB这个使用率超高的接口上面,损坏率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通过检测发现,这2个芯片,供电,接地都正常,5脚S3#和6脚OC#过流检测也都正常,唯独4脚EN端口,大大的0V在万用表上躺着。和USB2.0那边正常3.3V对比,明显就不正常。这个EN,分别是PPON1和PPON2,来自于USB第三方芯片:UPD720202,新瑞萨电子的产品,也就是NEC和瑞萨合并而来。

这个UPD720202,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有的,其中:
供电分3类,分别是3V_USB,AVCC_3,VUSB_1P05,实际检测是3.3V,3.3V,0V,看的出来VUSB_1P05这个供电是不正常的
时钟,2路,分别是自带24M晶振给的频率和来自主时钟给的USB时钟信号,实际检测是1.56V,1.58V,和0.86V,0.91V。也是正常。
复位,2组,分别是47脚的PERSETB和11脚的PONRSTB,实际检测是3.2V,3.3V,都看作正常

VUSB_1P05这路供电由U45,UP0105这个8脚低压差线性稳压器电源芯片来提供,在实际情况下,这个芯片损坏率还是挺常见的。

从料板上直接拆个下来替换之后。一切都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总结:UP0105这个芯片损坏导致第三方USB3.0芯片缺一组供电无法正常工作,进而导致USB3接口无电压造成的档代码黑屏无显示。没啥贡献的,就一个排故分析,谢谢大家。

 会员1572988300鑫豆2024-11-26 01:17

网友:
我来加分,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  置顶置顶

网友:
又一个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的人

网友:
已加分,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A:
思天修主板  就是厉害啊   这板子 我都没见过

网友:
大神修板行云流水,我啥时候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啊。

网友:
USB没供电都会引起黑屏没显示。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修机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思路,很值得好好学习,可以指点一下我的这个板怎么维修吗?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1396-1-1.html这个板我是没有维修的方向了,帮忙看看吧!谢谢!指点一下维修的方向!

网友:
楼主 威武 思路明确

网友:
台式机主板维修我就服思天兄弟呀。DELL X79其实坏的还真不少。还有种MOS管上还带散热器加风扇的。质量也是超差。

网友:
楼主技术好牛B

网友:
高手在这里

网友:
外星人也有台板的?  台板修得少

网友:
以后不知代码的意思 就去官网查查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天修主板  就是厉害啊   这板子 我都没见过

句容过奖啊,还是要向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