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RepairTool未响影 解决办法 搞不定请骂人 这次真的可以搞定

楼主(2016-12-03):
PCBRepairTool未响影 碰到人的很多吧   但没有几个能 好好的 用上几天 都会出现 未响影   而且找不到办法 解决  哥们今天发的 肯定能解决

我的PCBRepairTool找不开 未响影   人家说什么迅雷 要关掉又是这个不好 又是那个不好   都他吗的是费话 没一个有用的 跟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我在这里一次一次测试  终于发现我们的输入法 会跟这个软件冲突  我的打不到 我把搜狗转入法关掉 马上就能打开了

也有的是搜狗输入法引起

网友:
哎呀 我的附件呢

网友:
好了  刚才忘了传了

网友:
恩 是的有时候点击了没反应! 重启下电脑就OK

网友:
未响应的情况,没遇到,,,只是第一次要出错,再开一次就OK了

网友:
我试试哈    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之前有过无响应的情况    卸载了迅雷确实是可以的    这次卸载了迅雷也是不响应     我一会儿试试卸载搜狗输入法试试      要是不行     我再上来屌你哈     你一个解决办法还非要整一个压缩包弄点分       希望不要浪费我5分

网友:
你还是浪费了我5分      我也不骂你了       我综合一下哈!   其实导致华硕新款点图无响应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单一的!    有些pojie版的需要修改时间到2011才可以打开!当然了 论坛里有坛友后续改进了不需要修改时间就能打开的!  打不开无响应的时候      有些修友关闭了腾讯电脑管家后就可以打开了,有些关闭了QQ就可以打开了,有些关闭了各种别的安全软件就可以打开了。有些关系了迅雷就可以打开了,而你是关闭了搜狗打开了!   当然了也有很多人关闭了上面所说的所有软件还是打不开的!那他可能跟别的软件有冲突!总之这个软件在XP下兼容性要好很多,WIN7下难免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各位修友多多排除!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

网友:
我用的XP也是打不开,先前用的修改时间的,用之前改下时间都能打开,,后来朋友发给我一个不用改时间的,,结果噩梦开始了..非要重启才能打开下,所以每次用这个之前都要重启下! 后来重装了系统,结果连要修改时间的也是一样,非要重启

网友:
哥們 我用注音輸入 沒用搜狗輸入 也是打不開 騙了我5分下載分

网友:
不一定是搜狗   其它的也行
你多试试看吗

网友:
只要是输入法 就不行  都删掉试试看

网友:
迅雷也要删掉

网友:
路过只是随便看看

网友:
你先打开迅雷,再用PCBRepairTool,你打开给我看看。

网友(2017-01-16):
真想骂人,直接打出来就可以了,浪费积分

网友:
重启一下就好

网友(2018-04-26):
有新的点位图软件可以用,效果一样的, 为什么死磕这个PCBTOOL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