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5532D RSMRST#为0V,断开脚位3.3,是不是桥坏

楼主(2016-12-03):
如题,有一ONDAA75/A55,主板客户拿来说经常死机,用脚踢了一脚,就不触发了,现按开机针PSIN#有3.3跳变,POSOUT# 2.86V,不跳变,RSMRST#通过一K是由83312 的1脚通3.3V经过一电阻4.7进去,下面不知是不是去南桥的,是不是桥挂了

网友:
换了一个NCT5532D也是不触发

网友:
给桥的触发信号都没反应 肯定不触发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请问这个IO工作条件

网友:
原来自己有一ASUS主板也是这个IO,对比这技嘉3VSB只有0.76,还是SLP#S3没有电压

网友:
3VSB在III7那取电,可以触发,装上独显但还是没有显示,按键盘灯已经有闪,还是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PSOUT  没跳变  IO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3VSB只有0.97V,直接在1117飞一线过来BIOS的八脚因为是和3VSB通的,还有按PCIE槽,脏呀,针又东倒西歪,用850吹,吸锡器吸了大部分锡,再用可调大风筒吹拉出来,还有显卡几个电阻霉断,一洗掉出来,都是上下拉电阻,随便找了10K有1K接上开机,不想系统也好慢,又得重系统。换做别人一定要换主板,显卡的了。因为维修过程修到你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