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3):
自己亲测试,RTL8111F在技嘉GA-H61M-DS2上是可以用RTL8111E这个芯片代用的,
芯片

网友:
网卡的代换 还是没那么严格的

网友A:
后缀E和F 可以不管
xtjs
我看了贴子,有些说有不了,我自己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缀E和F 可以不管
我看了贴子,有些说有不了,我自己试了一下,是可以的

网友:
感谢分享后续碰到可以代用了

网友:
网卡代换一般我都不考虑,只要厂家一样,前面的数字差不多,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