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15“液晶上高压板上的IC 求代换。

楼主(2016-12-03):
IC上标着 第一行4925,第二行 AD 三角形    第三行   W22A

这个IC损坏,用什么可以代换,找不到资料。

网友A:
几个脚的,感觉你是在说mos管,如果是有两颗的都是4脚,一边是4个脚都是相连的话,这个随便找高压板拆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脚的,感觉你是在说mos管,如果是有两颗的都是4脚,一边是4个脚都是相连的话,这个随便找高压板拆就有

贴片8脚,从12V接了4个脚,另外4个脚 分两组。不是MOS管IC。
这个大概是电源管理模块
找不到这个IC的资料

网友:
4个脚分两组焊接,,其实都是12v,,这就是开关管。。mos,,找料板拆,通用

网友:
高压板的ic只有一个很长。两边都是脚的那个才是ic 型号也是一大窜,,,,,,这mos管不管型号再怎么找不到,,都是4位数字的,,,高压ic起码oc1234567什么的,,

网友:
要不你发个图片上来呗。发图顺便赚下积分

网友:
你还是上个图吧

网友B:
按照上面的代码到淘宝上查    或者拍个图上来看看  高压上面的话  就一个芯片  而且脚数很多的  不会是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面的代码到淘宝上查    或者拍个图上来看看  高压上面的话  就一个芯片  而且脚数很多的  不会是8脚  ...

T宝都没有,连Google都找不到。

网友:
红色黄色线是12V 接入,最顶端的MOS管F7313,这个IC没有坏,但是红色圈的W22A可能有问题,在淘宝也没有,百度,谷歌都找不到资料。

网友:
已经上图,请指示

网友:
不行就改高压条

网友:
通用高压板 MOS管 料板上面基本都有,都是成双成对的,坏了的症状就是直接短路,,基本12v对地短路(不良倒是很少碰见)  4925就是型号,,找料板拆吧,,通用的(非要一样就淘宝找吧   打上 mos 4925就能掏出一大堆)

网友:
这是液晶高压板常用 mos管,,,通用,,找料板拆,,都是成双成对的。非要一样你就找淘宝    搜索 mos 4925就有一大堆出来

网友A:
4925就是型号,,,这是液晶高压板的常用mos管,,,,料板拆吧,或是自己淘宝一下mos 4925就有一大堆的,这芯片坏的现象基本都是12v直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925就是型号,,,这是液晶高压板的常用mos管,,,,料板拆吧,或是自己淘宝一下mos 4925就有一大堆的, ...

大师傅,我要像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