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上的IC求助。

楼主(2016-12-03):
IC上标着 第一行4925,第二行 AD 三角形    第三行   W22A

这个IC损坏,用什么可以代换,找不到资料。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型号,最好有个清楚的图片

网友B:
拍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型号,最好有个清楚的图片

是的 也没有图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是的 文字描述没有 图片 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文字描述没有 图片 直观

是的,根据图片,看位置和功能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根据图片,看位置和功能才能找到

可是楼主没上图啊

网友:
IC一般第一排是型号。没有代换不行就改造呀。

网友D:
MOS管吧,4606用的多

网友E:
因为是贴片IC,非常小,我得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S管吧,4606用的多

请看11楼,已经上图

网友:
请看11楼,已经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拍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请看11楼,已经上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贴片IC,非常小,我得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楼主这个是液晶显示器的吗?啥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液晶显示器的吗?啥型号?

三星的150XI-a01 面板,,,,是从15”清华紫光里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星的150XI-a01 面板,,,,是从15”清华紫光里拆出来的。

很老的显示器,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贴片IC,非常小,我得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那不是IC,是MOS管,是复合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IC,是MOS管,是复合管

确定吗,这个IC的1234脚都接在12V上啊。

网友:
直接用通用的高压改吧。这种的不好找,内部的功耗也没有数据手册,,建议改,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吗,这个IC的1234脚都接在12V上啊。

这就是MOS管了 D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看11楼,已经上图

里面集成了两个mos管,不行的话就用两个mos管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