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3T的BIOS程序,淘宝花钱买的,肯定好的,不多说

楼主(2016-12-03):
华硕N53T  板号N53TA MAIN BOARD REV.2.0

好的ASUS N53T.zip

网友:
机器啥问题

网友:
有时加电有时不加电,加电时进系统一会掉电。买的第一个BIOS刷上去灰屏,这是买的第二个,好的

网友(2018-08-30):
欧克欧克,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2019-11-22):
这个bios是好的,已修复

网友(2020-03-12):
刷完以后显卡驱动一直是叹号

网友:
楼主不不好意思 BIOS是好的   官网重新安装驱动好了  谢谢

网友(2021-06-13):
我这一块一样的主板 显卡没供电 试试你这个

网友(2025-12-02):
确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