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CP6P M2+通电就开机,不跑码,已解决

楼主(2016-12-03):
映泰MCP6P M2+通电就开机,不跑码,复位常亮。
实测各路供电没有产生,内存供电附近有个5V滤波有鼓包,先不管它。
ATX的PSON(绿线)电压0.5v, 再测开机针脚电压0.5v左右,手摸IO温度正常,但还是怀疑是IO坏。
IT8716F,找了一片拆机的,换上去后,故障排除。

如果此机开机跑马卡C1,应该就是内存的REF供电(0.75v)有问题导致。直接更换FP6137即可。

网友:
楼主修台板多吧  直接就换IO

网友:
思路明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