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进水,1.8V电路电阻只有38,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6-12-03):
以上U1202的P5和N5阻只有38,刚开始短路,后来把音频IC拆了电阻才有,但只有38,正常是313,图片上的黄点阻值都只有38,跟1.8V有连接的那几个芯片都拆了,只有硬盘跟CPU没有拆过,,还有复位上拉电阻R0206,1的阻值有400,但另一头2的阻值只有38。请高手指点下怎么搞好,谢谢高手们
cpu
芯片

网友:
直连CPU跟硬盘的吗 看看中间有没有电感之类的 断开看看呢

网友:
用个1.8V电压烧机试,用手摸摸有没发烫的。

网友:
进水1.8v阻值低的就是cpu死了 不用搞了

网友:
快看,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