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两短一长报警 刷此BIOS修复

楼主(2016-12-03):
联想CIH61MI两短一长报警 刷此BIOS修复
CIH61MI V1.zip

网友A:
这个是8M的那个吗
chinayusanling
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8M的那个吗
对........

网友(2018-05-28):
我的刷了也不行,估计是BIOS坏了 ???手里没代用8M的。。。准备淘宝搞一个 试试

网友(2019-08-29):
刷了三个都不开机 试试这个看看

网友(2020-03-23):
CIH61MI V1.0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