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Z77-HD3 ver:1.0 PS/2 USB不来

楼主(2016-12-03):
  是网吧拿来的  手里有片一样的怀疑通病  有哪位大侠遇到过   故障是在bios调试的时候PS/2 USB全部正常进系统后不能用  装系统在U盘选择菜单位置就不能动了 PS/2 和USB都不能动了,选择进2003pe 和w8pe都不能选择

网友:
有3片一样的   不知道谁遇到过  选择刷了bios  其他没敢乱动  不确定问题  usb供电什么都正常

网友:
BIOS里面可以用 进PE或系统不行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键盘鼠标口822排阻问题

网友:
是不 是USB过流保护了

网友:
供电正常了   数据线对地值呢   有没有图纸的

网友:
感觉修好了,遇到奇怪的问题,晕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