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充电

楼主(2016-12-03):
充电时显示电量不增长   但是电池的电压增长   重新开机电量就长了是何原因啊   主电源已经换过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样的情况  建议先刷个机看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充放电芯片的反馈电阻有问题啊。我好像在坛子里面看到过类似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谢谢   可是之前刷过了 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放电芯片的反馈电阻有问题啊。我好像在坛子里面看到过类似的贴子。

你指的是检测电阻么,我最后修的就是电源附近的充电检测电阻,之前忽视了,随便拆了两个装了上去,然后过了几天遇到一个好板,拆下检测为20欧,我从板上找了两个最接近的替换,故障排除

网友:
一看就是电量检测出问题啦。查下吧。

网友:
swi电量检测电阻,看图纸找相同阻值就不会犯这样错误了

网友(2017-01-08):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充放电芯片的反馈电阻有问题啊。我好像在坛子里面看到过类似的贴子。

如果充电控制电路,本身坏了会不会把电池长充爆啊?比如电池电量已经满了,可调电源5Vusb供电从,手机usb口充,竟然还有200多ma电流,这要是睡觉前充电,一冲一晚上,电池会不会爆啊

网友:
先线刷一下对应的刷机包,如果还不行,查下电池电量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