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找不到硬盘 被做故障的机器

楼主(2016-12-03):
接同行发来的主板,A1502 开机0.3掉地,发现主板有人为故障,CPU供电,以及内存供电都被做过人为故障在里面。经过一番维修,开机都可以正常了。但是找不到硬盘,

图纸发现硬盘接口的供电 复位都正常,进入了胡同中,大家有经验的给个方法,看看哪里还需要检查

网友A:
楼上两个灌水太厉害了吧 。。。。。。楼主换南桥没有

网友:
经过一遍人手的就更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两个灌水太厉害了吧 。。。。。。楼主换南桥没有

4代全集成的

网友:
硬盘接口的供电 复位都正常,     去测2组数据线,还有SATA模块的配置电阻

网友:
硬盘的检查信号正常不

网友:
牛人弄好了吗!~说说经验吧

网友:
SATA  时钟,桥的SATA下拉电阻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那就很恶心了。。。。

网友:
主要看那些被别人动过。

网友:
楼主换南桥没有

网友:
你这么说都没人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