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改键盘灯灯光

楼主(2016-12-03):
本子摄像头坏了,装WIN7键盘灯不亮,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强制性飞线让键盘灯亮起来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灯不受控了

网友B:
你放在暗处,看键盘灯会亮不,键盘是光感的,外部环境也会造成不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放在暗处,看键盘灯会亮不,键盘是光感的,外部环境也会造成不亮

键盘灯是通过摄像头模块光感的,摄像头坏了,我的意思是强制性开启灯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灯不受控了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没修过不知道

网友D:
从排线开始跑线路 应该好修 只要没坏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改

查下LED的基本供电

网友:
应试可以只是不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排线开始跑线路 应该好修 只要没坏的话

主板没得问题,我想改强制开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12脚是接地的,34 有5V供电,这个J5815借口,也不知道是怎么控制键盘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灯是通过摄像头模块光感的,摄像头坏了,我的意思是强制性开启灯光

你看下图纸,看怎么控制的,直接把光感的那一部分跳过光感原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