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81的RSMRST#信号

楼主(2016-12-03):
    修到一块H81H3-CM主板 ,不触发IO是8728F,测85脚RSMRST#无电压,由于无图纸只好断电用万用表测电压,在桥附近只找到3个3V左右的电压 其中有一个偏低只有2.6V 。换掉电阻后和其他2个一样3V了 ,但RSMRST#依然只有2.99V,点开关可以触发了后面又不行了RSMRST#又是0V了,换了一个不知好坏的IO的RSMRST电压有了但依然是3V,但不能触发了 原来的还回去也变成3V了, 求解

网友A:
查下桥的条件,跳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B:
什么牌子的H81啊   IO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  就查南桥的了   不过没图  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H81啊   IO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  就查南桥的了   不过没图  难

MSI的/代工 方正主机,  就是因为没图才只找到6个条件啊, 版主你觉得这个RSMRST是条件满足了被拉低什么的还是条件没满足呢?

网友D:
h81的io可能有程序的,看你这么说不是io 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I的/代工 方正主机,  就是因为没图才只找到6个条件啊, 版主你觉得这个RSMRST是条件满足了被拉低什么 ...

应该是没满 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1的io可能有程序的,看你这么说不是io 就是桥了

应该不可能,这个BISO待机下没有供电

网友:
RSMRST  是IO到桥的 跑下线 中间经过什么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1的io可能有程序的,看你这么说不是io 就是桥了

H81的IO 会有程序  吗

网友:
只能用毛刷跑线啦。这种没图没点位的,只能靠自己慢慢去跑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h81的io可能有程序的,看你这么说不是io 就是桥了

台板还没听说过带程序的io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桥的条件,跳线电压正常不?

没图纸,RTCVCC,SRTCRST,RSTCRST,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机箱入侵还是什么的信号也有 桥的3.3V供电也有,晶振应该正常,其他没法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RTCVCC,SRTCRST,RSTCRST,还有一个不知道是机箱入侵还是什么的信号也有 桥的3.3V供电也有,晶振应 ...

是待机上拉的,找下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E:
师弟,你还在通天吗??

网友F:
待机条件还是不满足,IO是新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师弟,你还在通天吗??

过年不来了,哎 你最近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条件还是不满足,IO是新的吗?

IO不是新的,问题是两个IO的RSMRST#都是3V,上拉电阻更换过,真不知道是IO拉不低 还是条件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过年不来了,哎 你最近怎么样

不好,这是第五家了。。现在在广西修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好,这是第五家了。。现在在广西修主板

你是说从通天离开后换了四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从通天离开后换了四家?

3家,通天之前有一家在深圳那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H81啊   IO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  就查南桥的了   不过没图  难

哎,版主,这板子是桥条件不满足,吧RSMRST挑起 点击开关的话IO会PCH发送信号

网友G:
    H81 比较新啊  不过,RSMRET#信号是I/O直接发给桥的,建议楼主查下前面的,,,信号。我是新手,说的不对欢迎大家指正!
   不要一直纠结在I/O 与桥,换种思路,也许可以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G:
H81 比较新啊  不过,RSMRET#信号是I/O直接发给桥的,建议楼主查下前面的,,,信号。我是新手,说的不 ...

就是桥的信号条件查不全才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的信号条件查不全才纠结的

这个什么图都没有,看看可以找块一样的板子对比着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