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解决!Dell N4110小板USB3.0接口不好用!

楼主(2016-12-03):
      同行拿过来一台Dell N4110笔记本,说是 USB3.0接口差坏了,我一看果真插坏了,当天直接从北京订购接口,顺丰到付,接口到了,抽空焊接了一下,USB3.0 九根针焊接有一定的难度,风枪和电烙铁要同时配合使用。换上新接口之后,果断测试,问题来了,不发现硬件。测接口供电正常,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就是不能发现新硬件,左侧USB2.0和esata接口好用。当天没有怀疑南桥坏,果断从深圳定了一个USB3.0小板,顺丰到付,这个本光运费就花了40多了,等待两天接口板到了,上机测试
故障依旧,故障依旧,还是故障依旧。
   我又开始用万用表测试,的usb到南桥的线路,没有发现问题,电容没有击穿的,有点想放弃的想法了,但是一琢磨是同行的活计,所以不能放弃,要不太丢人了,当天从深圳发南桥了BD82HM67(全新的一个50元) 顺丰到付,这个南桥料板上没有啊!!又等待了2天多收到南桥一起早就换上了,没有灌胶的南桥比较好换的,没什么难度,换上南桥之后等待温度降下来上机测试,还是故障依旧,故障依旧,故障依旧。懵了懵了绝对懵了。

    又琢磨了琢磨哪里的问题呢,在论坛上看看了看说是刷BIOS有好的,果断刷了PCH和ECBIOS,故障依旧故障依旧还是故障依旧。
    自己想办法吧,看看我的解决方案吧!!上边我说的都是整个遭罪过程下边有方案哦!!!
    买一个标王的USB  HUB,从esata接口引出一个USB2.0接口数据线扩展到USB3.0接口,也就说USB3.接口变成了USB2.0接口了。实际上很多本都是USB2.0接口一样用。笔记本空间还够用。开始上图吧!觉得帮助到大家的,加点分哦!!这个活最后赔了30元哦!!!哈哈哈哈!!我赔钱我开心啊 !!!没有办法要是直接客户的话就陪不了。

USB3.0接口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7900-1.html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论坛首创吧!!!

网友B:
也就是说,最终你也没找出原因是哪坏了,用了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网友:
这确实是论坛首创,楼主历害

网友:
这个不算修好吧?

网友:
这个到最后也没搞明白到底什么问题!哎!

网友:
                    哇塞  不错的技术

网友:
      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哦

网友:
前天拆机给笔记本保养,就是这个笔记本N4110,我直接把小板和主板一起拆下来,不把小板从主板上拆掉,我一看螺丝都没有固定,心里就没个底,感觉拆下来有问题,我就一直带着清灰,装上了还特意测试下, 要是我拆下来遇见这个问题,直接崩溃了,挣几十块不说,还全部都赔进去。

网友:
这样子感觉不太好吧

网友C:
看2遍 没看明白   你用E的USB数据线接到3.0 怎么又加了一个 HUB    加这个HUB 难道是带E的USB  和3.0
这么接就是用1个USB 带2个USB 口
为什么不直接用SD卡槽的 USB 数据线 飞到3.0   这样不是省事 省钱

网友:
USB3.0相比之下比2.0难修多了

网友:
看到那么多运费,我也心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论坛首创吧!!!

呵呵,在我看来连买什么USB HUB都没必要,直接从SD卡槽飞几根线就OK的。

网友:
换一个思路 曲线维修  客户对口的速度没有要求 如此可以

网友:
  这情况估计也是 楼主 自创的    最终结果还是可以 用啦就好办    下次不就赚回来啦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2遍 没看明白   你用E的USB数据线接到3.0 怎么又加了一个 HUB    加这个HUB 难道是带E的USB  和3.0
...

您说的方法不可以同时插两个U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在我看来连买什么USB HUB都没必要,直接从SD卡槽飞几根线就OK的。

您说的只能用一个USB接口啊  小板上一共两个接口啊!!!

网友:
就是  直接飞线不就妥了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想到买这个小板呢,好你也就是三四十元。还有USB3。0是有个专用芯片的,不是直接进的南桥。就在那小板上。

网友:
跟累打了网卡的机器一样,换了网卡不行,就改us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想到买这个小板呢,好你也就是三四十元。还有USB3。0是有个专用芯片的,不是直接进的南桥。就 ...

小板买新的了!!最初两个图片就是!!啊!!小板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
哎。。这是何必呢 最开始就这样干不就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板买新的了!!最初两个图片就是!!啊!!小板换了还是故障依旧啊!!!

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

网友:
不知道你这是闲的慌吗?一般接到USB换的我们都不修。。。第一价格报不上来。第二。买个HUB就解决了
楼主你这是何必了。。。到头来什么都买捞到,也没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最终你也没找出原因是哪坏了,用了个投机取巧的方法....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
很多这样改的,还看到过改USB网卡的

网友:
有三个USB口呢,楼都一一改了线路?

网友:
果然很有创意, 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方法不可以同时插两个U盘啊!!

SD卡 那边引线过来 不会影响的

网友:
网卡我改过,USB海没改过

网友:
这个,换usb口也有难度?长见识了

网友:
如此改动3.0的性能发挥不出来.

网友:
灵活 值得特殊情况下借鉴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说的只能用一个USB接口啊  小板上一共两个接口啊!!!

哦   这样啊   明白了   既然换桥了 应该追查到底  看是哪里的问题    不过改的话 省时间 省事    就是不太美观  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没有想到买这个小板呢,好你也就是三四十元。还有USB3。0是有个专用芯片的,不是直接进的南桥。就 ...

楼主换过  板了 还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是我没看清楚

会不会是 你买的小板也是坏的    哈哈

网友:
其实问题没有找到

网友F:
换了小板也不好用吗  手头有个 n5110的 也是右侧不好用 怀疑 3.0控制码模块坏了   你说换了小板也不好 就不一定了

网友:
这个是要装usb3.0驱动吧,

网友:
这方法太牛逼了    史无前例

网友:
只对空间大的 有效    还有楼主 思维太广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可以

网友:
基本都 换完了,为什么不再深入一点呢!就那么点东西没查了,这样弄总感觉有点不得劲。

网友:
貌似还没有深入到维修的电路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2遍 没看明白   你用E的USB数据线接到3.0 怎么又加了一个 HUB    加这个HUB 难道是带E的USB  和3.0
...

从sd卡槽可以飞!!

网友:
大板和小板的连接处的借口都检查了吗?(就是大板由断线的可能性啊)

网友:
以前改过网卡,USB 还没试过,看楼主布线工艺还不错

网友:
改装达人不错花了这么多

网友:
这个和小板与大板的接口有关系吗?是不是重新焊接一下能好!

网友:
直接拉两条收据线,2.0的多好啊

网友:
转接 能装得下吗

网友:
怎么还做亏本生意了,可以跟同行说桥,加钱换钱就行了吧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一般人就放弃了。像我,就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小板也不好用吗  手头有个 n5110的 也是右侧不好用 怀疑 3.0控制码模块坏了   你说换了小板也不好 就不 ...

从深圳发的小板  还是故障依旧啊!!!

网友:
哎赔钱活

网友:
同行的这种 问题的确蛮烦的,你也算是想到了曲线救国的方法了

网友:
其实很想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牛人了

网友:
楼主牛啊,应该首创

网友:
这usb3.0接口是受控制芯片控制,还是直通南桥。楼主没注意吗

网友:
一般直接换新的小板就好了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手工活 安逸
超.级.版.主
做维修的都这样! 如果那一天不修同行机会不会好点?
详情

网友:
值得学习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小板坏了 什么无线 有线 USB全没用

网友:
USB3.0比2.0难修多了

网友G:
到底是什么问题,小板换了,南桥换了,不会是接口的问题吧
fishj
大板接口有断线???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到底是什么问题,小板换了,南桥换了,不会是接口的问题吧
大板接口有断线???

网友:
没搞好啊,估计是哪里的电阻断开了

网友:
曲线维修也是不错的

网友:
哎 一般南桥还会预留几组USB的 你看图纸找到接上就行了

网友:
这个机子的USB3。0是通过一个芯片转的,就在小板上,这个芯片上通过PCI-E总线连的

网友:
此方法谈何首创,曲线救国而已,如同有线网卡用不了,改个USB网卡一样

网友:
唉,现在修东西就是一个个试着换,一点技术含量没有了,就算好了,换了这么些东西,主板寿命也不长了
超.级.版.主
做维修的都这样! 如果那一天不修同行机会不会好点?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