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短路维修

楼主(2016-12-03):
祼板插上电源有时自动开机,开机电流到0.5几,板上呜呜一直响,经过认真听,发现是PL9电感在响,而有时插上电源待机0.140,待机有3.3和5.2V电压,经过打阻值发现待机5.2V电感阻值只有36欧且PL9阻值只有4欧,明显短路了
把PU7取下再量PL9阻值84欧,待机5V电感阻值也回到了400多欧,由此说明芯片PU7坏了,可连换两个同型号的PU7一上电就短,故障依旧,通电就烧PU7,但PU7的15脚V5IN 5V电压正常,为什么老烧呢?求解

网友:
望各位高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网友:
是不是MOS直通了

网友:
仔细量了,没有直通

网友:
测量芯片周围的电容是否漏电,把上下MOS管同时换掉

网友:
上下管同时换掉连启动电容(自举升压),看看相位有没有断线!

网友:
mos管击穿了吧

网友:
装上芯片后再重新打值,还有测下反馈电阻。

网友:
把上下管都换了 看看主板有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