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外星人LA-9331P I7 四代 开机报警8声 不显示故障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post_deleted

网友(2016-12-18):
哦这里有个开机灰屏的也不好修

网友:
正好也遇到一个 屏线重新插了插 不行

网友(2017-02-22):
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
怎么样了 我也有一个

网友:
我现在也一样

网友:
解决了了吗 我的也是报警

网友: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2017-04-03):
    有谁修好了说一下是哪的问题啊  各位

网友:
我有修到过一个是屏和屏烧了,开机报警8声,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查一下屏幕.

网友(2017-07-17):
我的也是开机报警    先找个BIOS刷了

网友A:
8声不是屏幕或屏线就是逻辑开关坏

网友:
逻辑开关 !是在哪里  什么样的

网友(2017-08-20):
手上正好也有一台   开机灰屏,报警8声。有没有解决了的说下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板 的金手指脏了啊

网友:
我也在修一台外星人LA-9331八声报警的,好难修哦,你们修好告诉一声哈!

网友(2017-11-17):
    我也遇到了 真不知道什么 回事 知道 的可以说下嘛

网友(2018-07-09):
有没有修好的啊?分享一下经验呗 一样的现象。

网友(2018-08-13):
     我也遇到了 真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个机器都是第3台了  之前吧南桥换了   BIOS刷了都不行

网友B(2018-09-27):
加焊一下 UV26,UV27,UV31其中一个试试,在主板屏线接口下面

网友(2019-07-13):
我也正遇到此故障,是反复报8声报警,还没修好

网友(2021-04-22):
引用 网友A:
8声不是屏幕或屏线就是逻辑开关坏

逻辑开关是个啥 ?我也遇到一个!开机8声报警的!

网友(2021-07-12):
就是电子切换开关IC

网友(2022-11-19):
引用 网友B:
加焊一下 UV26,UV27,UV31其中一个试试,在主板屏线接口下面

有两个屏接口,上面那个是用集显的吗?

网友(2024-11-15):
同样问题,有时显有时报警8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