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 开机掉电 独显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6-12-03):
机械师M510A
    版号WA50SHMB-0D
      故障 。   开机进系统2分钟左右掉电    风扇狂转   ,  大小数字等键盘灯三个灯同时闪不进系统进BIOS PE什么都一样 。独显驱动装不上
    修了几天都没修好   ,过程就不多说了

网友:
进PE或安全模式怎么样,能进去吗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试试刷bios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刷了 原厂的BIOS   开机都快   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去

网友:
我有一台,反复重启,我刷了BIOS,现在在测试中!

网友:
进系统定时掉电 风扇狂转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找个BIOS刷一下试试  另外 独显驱动打不上的话 很可能显卡坏了 有把握就修 没把握就换板吧

网友:
请问你那个机器还在修吗 你可以帮忙看看bios里面可以修改硬盘模式吗?我的机器现在不能修改硬盘模式,装完win7重启就蓝屏,感觉就是模式的问题

网友(2017-01-04):
求高手解决

网友:
我有一台还在修,有时开不起机,有时能开用一会自动起不显示,换过北桥一样

网友:
查一下温控

网友:
这机器掉电的故障多点

网友(2017-02-16):
也是掉电的,有解决的吗

网友A: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 是CPU供电芯片腐蚀了

网友:
有人修好上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修过一台 是CPU供电芯片腐蚀了

请问和我的故障一样吗?风扇狂传掉电

网友:
问题一样 人家都说刷BIOSS 我刷了没好 风扇狂钻 就关机了

网友:
继续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