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不触发

楼主(2016-12-03):
此机无进水待机0.0022 3,5V有,BIOS刷过南桥换过都不行。

网友:
ec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具体查下EC 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查EC六大条件 正常吗

网友:
我也醉了  这贴水的  要是不知道怎么修得 问问群里 或者同事 或者XW 看看帖子  改量的量

网友:
EC   南桥的条件

网友:
EC六大条件,南桥五大条件

网友:
条位大师能否具体点

网友:
查EC供电有没有出来,没有就是后面供电没出,先查+15V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印象中这个机器后极控制电压爱出问题,而且一般是内存右边一个三极管爱坏

网友:
NPCE885 85脚是复位脚不这个脚没电压

网友:
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REV:F
待机0.02a(稍高,此主板正常待机0.01a),不触发,通病升压15v也有13v电(正常)此机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升压这里,然后就是进水杂七杂八的。第一次遇到这个0.02a不触发的问题,查EC  +3VPCU_EC供电正常,LID591#休眠开关3.3v正常,ACIN 3.3V正常  NBSW ON#按开关正常高低高跳变,DNBSW ON# 高电平按开关无跳变!PCH_RSMRST# 低电平无电压!s5_on 待机 2.6v 不正常!三个不正常的地方!
ec换过,ecBIOS换过,都不行,

网友:
那问题可能就在复位脚上了吧,延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