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J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2-03):
各位大神,我是小小白,接到一台华硕K40IJ,不定时掉电,有时刚触发还没显示就掉电,有时开到一半掉电,有时候又能进系统,昨天换了CPU供电电容,又刷新了一下BIOS后,用了整整一天,开关机都超过7.8次都是正常的,但系放到今天居然又变成老样子,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有没有修过这类情况的

网友:
刷BIOS啊,多刷几个

网友:
华硕的先刷 BIOS吧

网友:
这种问题 确实不好查
你直接换个 BIOS 芯片刷

网友:
还是送修中

网友:
华硕的就别搞了,高手可以试试,就咱们这两下还不如休息会,设计太操蛋要啥没啥的本子,现在客户还听认华硕,性价比好

网友:
华硕问题多而且怪

网友:
可能性多呀

网友:
华硕的不好说啊

网友:
掉的原因有很多 cpu供电 3 5v供电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