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认硬盘秒杀!

楼主(2016-12-03):
    接手一台客户送修的戴尔N4110,客户描述进不了系统,报错画面为

客户说已经更换过硬盘,依然如此。接过机器,开机顺利进入系统,客户以为就这样好了,欣喜万分顺手就重启了一下,又是上图中的画面,我呵呵!
   故障分析:
   1.出现此画面要么系统没有引导,系统问题。
   2.硬盘本身故障。
   3.主板故障。
   4.键盘F12键连键。
   由于N4110此款机器要更换硬盘需要全拆,所以事先先和客户报价,
   1.装系统的话80.
   2.换硬盘的话380.
   3.修主板的话280.
   4.换键盘的话140.
   5.如果不修的话检测费30.
   客户同意后拆开机器,直接可以看到PQ22是硬盘的主供电,如图

测得PQ22输出端电压为0V,输入端5V,控制级电压为13V。由此可判断PQ22MOS管损坏,直接更换此MOS管,开机输出电压为5.12V。如图
BIOS内也能认到硬盘了
  成功秒杀。分不多了,老铁门看完了加分!加分!加分!

网友A:
不修还有检测费     报价合理

加分了

网友:
还不错能报这么好 和的价

网友:
你那里还有检测费啊

网友:
走了 这么多地方 我只有碰到一个老板 要收检测费的 。。。

网友:
这个后续电压没有输出?会不会还送给其他地方呢

网友:
你这报价犀利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你这里的维修价格确实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修还有检测费     报价合理

加分了

最重要是系统可以80圆

网友:
佩服报价,这样保险。。。

网友:
羡慕这个报价, 我们这里这样报价  早跑了

网友:
你那里装系统还能收80呀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羡慕装系统能收80

网友:
我们这边都没有收检测费的。

网友:
楼主讲价修机都很老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修还有检测费     报价合理

加分了

我们这系统一律30,是不是搞坏市场了

网友: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
你们那里装个系统还要80 这儿都是30 修主板也150 这就是差距

网友:
楼主是从硬盘接口处测量出没有硬盘供电的吗?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这个电压没有转换出来 也能亮机 ,那个5VRUN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把

网友:
安装一个系统80元?好羡慕啊!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检测费是该提上日期了,秒的这么快,客户给钱痛快?

网友:
可以 楼主把报价写的很详细呀

网友:
装系统80让我很是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系统一律30,是不是搞坏市场了
我们这边还有收10块15块的 为了拉客户搞坏市场

网友:
无供电导致认不到硬盘,开机的时候估计硬盘都没有转

网友:
电路问题还好。。就怕其他的。。

网友:
谢谢老师,又学会一招。顶你

网友:
我为什么没法给你加分

网友:
我们服务了就要给钱 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