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电源维修遇阻~

楼主(2016-12-03):
联想小电源,全汉250W的那种长条的。 开始的时候是不加电 没待机电压。
检测到待机侧的9N50C有两脚击穿短路,致使桥的正负极短路导致的保险丝烧掉了。

更换了2组3个9N50C(换的10N60c)桥没问题但考虑到它经过了电流冲击也换掉了。

现在电源绿线2.8V  紫色5V待机电压有。

然后 短接绿线黑线开机的时候,代替保险丝的灯泡亮。 亮度还不低。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接下来求知道 查哪?

网友A:
楼主说一下电源主要都用了何型号的IC ?

网友A:
楼主还是传张 图片更好一些....

网友B:
一般查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传张 图片更好一些....

背面10脚芯片 没有型号

网友D:
这个电源我修了好几个。也是和你差不多的情况。都没有修好。在散热片旁边有个电阻是竖着的,你把那个电阻用热缩管保护一下试试。网上有高手说是那个电阻绝缘层失效引起的。我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背面10脚芯片 没有型号

楼主的图片看不清......

网友E:
我一般是在网上买手二电源,10元一只。

网友F:
先不管灯亮的问题,量主电源有没有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在网上买手二电源,10元一只。

这种小电源要贵很多。

网友H:
有待机5V电压就好,换上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主动PFC的吗?......

网友:
还是上图吧 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下电源主要都用了何型号的IC ?

上图看下 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传张 图片更好一些....

是的 图片 直观比较好判断 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查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

开关管 整流桥 楼主换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背面10脚芯片 没有型号

高点牙膏 涂在芯片上好像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我修了好几个。也是和你差不多的情况。都没有修好。在散热片旁边有个电阻是竖着的,你把那个电阻用 ...

上张图片 看看呢 学习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片看不清......

看到是WT什么 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在网上买手二电源,10元一只。

什么牌子的二手电源 才10块呢 废品还卖5块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先不管灯亮的问题,量主电源有没有电压

灯泡常亮 楼主估计是怕 短路的情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高点牙膏 涂在芯片上好像就可以看见了

经验之谈...........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这种小电源要贵很多。

估计得卖三十四 全汉也是品牌电源啊

网友A:
这个好像多是保护IC............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待机5V电压就好,换上保险丝,就可以了。

5V 电压正常了
楼主短接灯泡 常亮  估计是怕有大短路的 不敢贸然 上保险的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是主动PFC的吗?......

难道是主动式PFC 引起的 灯泡常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上张图片 看看呢 学习可以学习下

支持,为何还不见楼主的回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之谈...........

这是 刘坚强 电源维修视频里边讲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什么牌子的二手电源 才10块呢 废品还卖5块呢

现在市场乱象丛生 .......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多是保护IC............

难道 后级还有好几个 IC PWM和保护IC 分开的
关键楼主没上电源全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为何还不见楼主的回应呀............

是的呢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市场乱象丛生 .......

难道是修好的 杂牌电源 或者干脆就是杂牌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难道 后级还有好几个 IC PWM和保护IC 分开的
关键楼主没上电源全部的图片

一般多是PWM+保护IC的结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是PWM+保护IC的结构..........

一般这样的电源 都是好电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一般这样的电源 都是好电源啊

也不一定,结构之一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一定,结构之一方面.............

着估计成本高啊 杂牌 那会用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动pfc的吧,充动pfc不适合串联灯泡,常亮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查开关管,整流管,稳压管

只要有电压输出了整流二极管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估计是其他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什么牌子的二手电源 才10块呢 废品还卖5块呢

是的。收废的一个还给5元,某宝上的10元还有邮费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估计得卖三十四 全汉也是品牌电源啊

是的,这种电源二手的也不会太便宜。

网友J:
这种奇型怪状的电源价格并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收废的一个还给5元,某宝上的10元还有邮费呢

所以 淘宝真是 乱七八糟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种电源二手的也不会太便宜。

淘宝 大把的长城 航嘉 才卖15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淘宝 大把的长城 航嘉 才卖15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加上运费25,这边电脑城卖的二手的也是这个价格,30元左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灯泡常亮 楼主估计是怕 短路的情况吧

短路很可怕,响的那一声很吓人,尤其是在半夜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这样的电源 都是好电源啊

品牌机上一般不会有杂牌电源,其他可以用次点的,但电源不会,就像神舟电脑一样,电源有时也用航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是的,这种电源二手的也不会太便宜。

买一个你就知道了。哈哈,有一次客户搞了个又臭尘非常多,敢用吗

网友K:
楼主,你这电源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你把开关管周围的电租仔细查下定有损坏的,损坏的情况表现为阻值变小,或开路,重点查大电流上用的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种奇型怪状的电源价格并不便宜

这个卖家为什么这么高呢 卖家就一点 原装品牌 拆机 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加上运费25,这边电脑城卖的二手的也是这个价格,30元左右

这个 有可能是 收电子垃圾的  出来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短路很可怕,响的那一声很吓人,尤其是在半夜

是啊 很大的响声 很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品牌机上一般不会有杂牌电源,其他可以用次点的,但电源不会,就像神舟电脑一样,电源有时也用航嘉的。

品牌机 价格在那摆着呢 就是神舟的 同配置也比组装机 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你就知道了。哈哈,有一次客户搞了个又臭尘非常多,敢用吗

有一次客户搞了个又臭尘非常多,敢用吗
也是淘宝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这电源就是待机电路有问题,你把开关管周围的电租仔细查下定有损坏的,损坏的情况表现为阻值变小, ...

也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品牌机上一般不会有杂牌电源,其他可以用次点的,但电源不会,就像神舟电脑一样,电源有时也用航嘉的。

品牌机的用料充要还是在电源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你就知道了。哈哈,有一次客户搞了个又臭尘非常多,敢用吗

这个价位想着就不会太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 有可能是 收电子垃圾的  出来的多

应该是回收的洋垃圾,从里面拆出来的。有的不带cpu四针供电的那种,他们后来加上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品牌机的用料充要还是在电源上

品牌机 机壳子也好点吧 结实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价位想着就不会太好

但是 客户还是却之若骛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回收的洋垃圾,从里面拆出来的。有的不带cpu四针供电的那种,他们后来加上去一个

这样的电源 质量怎么会有保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个卖家为什么这么高呢 卖家就一点 原装品牌 拆机 价格就上去了

估计货源偏少是一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电源 质量怎么会有保障

关键是价格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但是 客户还是却之若骛

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大都优先考虑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货源偏少是一方面的原因.......

只要没动过手脚 主要质量 还是有保障的 虽然拆机的电源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价格便宜......

价格 就是优势啊 一次性生意 没有回头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中国的普通消费者大都优先考虑价格..............

是的  要不 杂牌就没法生存了
品牌也不会出 缩水的厉害的 低端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价格 就是优势啊 一次性生意 没有回头客

支持,此国情所致无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的  要不 杂牌就没法生存了
品牌也不会出 缩水的厉害的 低端电源了

无奈,此现实国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此国情所致无奈.............

现在的人 就认钱  风气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无奈,此现实国情................

期待 有改变  变的好点

网友:
还不如买一个算了,这样修起来好费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期待 有改变  变的好点

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应该会变得越来越好......

难道是 天天说的 中国梦吗
你看现在 生意多难做 经济多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 天天说的 中国梦吗
你看现在 生意多难做 经济多差

现实是痛苦的,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实是痛苦的,都是如此........

大环境不好 什么就都不好了

网友:
还是换板自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