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X555LP的机器,看看CPU供电对地多少阻值

楼主(2016-12-03):
今天接了一个X555LP 的机器,内存颗粒烧了2个,取下后发现,不输出CPU电压,1,8V的电压,现在这个电压对地只有0.05欧姆,不知道是不是好的,要是短路了,就不修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个X555LD的。集成CPU的。对地是2,你那0.5是不是也太低了点。

网友:
这个阻值是太低了,。。

网友:
确定CPU挂了,烧了内存颗粒怎么连CPU也给搞坏了那,电压都不是在一起的,现在的4带5带CPU主板保护能就是不行,贴别是CPU质量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