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个神舟战神Z8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6-12-03):
接了个神舟战神Z8  板号6-71-P6500-D03  开机电流到0.3掉电,,,拆机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机器通电只有线性3V  5V  和3V主供电,,5V主供电要按了开机才会输出。。 然后开机瞬间5V有2V多的输出,,不对噻,,检查5V通过U12的二级转换芯片输出,,,U12输出短路了,,直接用烧机大法。通电烧。。摸到硬盘供电的220电容发烫。。。取了220就不短了,,,旧板上取了一个开机通电就正常了。。。。。。。发这个就是要给同行说一下这个机器通电不的输出主5V供电的。。。图我就不发了,,【迅维】上有

网友A:
哥们你这个机器 还在吗 ?
能否帮我打一下CPU 的供电阻值是多少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个机器 还在吗 ?
能否帮我打一下CPU 的供电阻值是多少  万分感谢

用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