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生H81M 不触发

楼主(2016-12-03):
      今天下午接一台主机不触发,主板为翔生H81M,拆出裸板目测没什么问题
     测开关3.3V正常,IO为 IT8772E

测33脚 PANSWH#,按开关有1-0-1跳变
测31脚PWRON# 按开关同样有高低高的跳变
43脚RSMRST# 高电平3.3V 正常
几个3VSB供电脚都有 3.3V的电

39脚VBAT 电压也有

但就是不触发,IO换了只还是一样,但如果短接CMOS跳线,主板会自动上电,还会亮机,但无法关机,强关也不行,没反应,30脚 35脚 SUSB SUSC 始终为低电平

想查南桥的条件,没图纸没法查,只查了个32.768 波形正常,问下大家,是不是桥挂了,这桥淘宝看了下,贵的要死。
     有修过仁兄的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点开关后  SUSB  SUSC  会不会变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开关后  SUSB  SUSC  会不会变高

不会变高,一直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开关后  SUSB  SUSC  会不会变高

按不按开关都为低

网友B:
强烈建议刷BIOS

网友C:
查查是否有断线,晶振什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刷BIOS

Bios芯片触发前连供电都没有,应该不参与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是否有断线,晶振什么正常吗

没断线,波形也正常

网友:
应该不是桥的问题,从跳线入手测下实时时钟几个信号。

网友:
时钟电路或桥的问题了

网友:
那是桥或者桥的待机条件了  没图的话 有点难了  这种情况我都是不愿意修的

网友:
短接cmos能开机,却无法关机,这个故障应该出现在整个CMOS电路中,没有高低高的跳变信号返回。

网友:
BIOS刷它吧

网友:
待机BIOS芯片供电都没有,怎么跟BIOS 有关?

网友:
没修道 过 H81  很多都在保

网友:
仔细看有没有断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