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网卡型号求助

楼主(2016-12-03):
      大家好,一块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网卡芯片被上家拆除,恳求有知道型号的朋友伸出援助之,谢谢!

网友:
加个外接的不好吗 ?》》

网友A:
RTL8111E,不知道版本是否一样!

txj

网友B:
我没有这个板子  帮你顶一下吧

txj

网友C:
没有图纸,可以找点位查一下

txj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直接换个pci的

网友:
直接加个PCI的网卡不就行了,

原来的问题要是不只IC坏,不是更花时间去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111E,不知道版本是否一样!

谢谢,不管正确与否,还是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这个板子  帮你顶一下吧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可以找点位查一下

多谢指点!

网友D:
RTL8111E,我手里有张同型号的料板。不过一个PCI-E接口的网卡才15-20元之间,如果手里没免费件,没必要去特别修。

txj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TL8111E,我手里有张同型号的料板。不过一个PCI-E接口的网卡才15-20元之间,如果手里没免费件,没必要去特 ...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客户要求必须板载网卡,要不真不想搞那么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客户要求必须板载网卡,要不真不想搞那么麻烦。

看来就得硬着头皮找原件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就得硬着头皮找原件了

芯片有很多,8111E 8111F 8112什么的都有,昨晚看了几次,就是不知装哪颗,怕烧。    再次感谢!

网友:
板子 是不是好的,,网卡可以用外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