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线修好TCL液晶电视暗屏和花屏故障

楼主(2016-12-03):
接一TCL LE32E1600,故障为:屏很暗,无规律的花屏,还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彩色暗竖条,隐隐的可以看见屏上面的残缺字符,由于液晶修的少,先测量逻辑板的各个标注电压,没发现异常,也有师父建议换主板试试,但想来都不是理想方案,就搁置了一段时间。

  看到一些师父的经验帖子,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顾不上拍照片了,就借用某师父的一张故障照片来用一下,如下:

  打电话跟用户说明风险和价钱,就开始拆屏,把液晶屏翻过来就看到了那个COF的点了,我这个机子的COF点是这个:

  拿小刀小心的刮开上面的绝缘漆,露出铜片,上一点焊膏,拿恒温尖嘴烙铁上一点锡,往那个点,一点,锡就焊上了。取一根线,接一个10K电阻接上,再把COF点和逻辑板VGH点连接。

  再小心的装回屏,心里忐忑的开机,哇!!!!非常好!!!成功了

最后上一张这个屏的逻辑板实测电压,喜欢就看看吧(屏型号:京东方HV320WXC-200-X)

网友:
图片发多余了,请版主帮我编辑一下,谢谢!!

网友A:
改逻辑板飞六根线,修逻辑板的绝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逻辑板飞六根线,修逻辑板的绝招。。

怎样飞??说说呗,师父

网友:
关键是怎么找到这个点的

网友:
应该每个显示器不一样的吧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贴子已在多个维修论坛上见过,

网友:
关键是问题判断出来厉害

网友:
一起联想显示器出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贴子已在多个维修论坛上见过,

天啊!!!我昨天在家维和【迅维】发的,怎么会去多个论坛???是不是和我这个同类型的帖子吧??

网友:
连线线处是几V 电压的呢  还是什么 ?

网友:
楼主找的点有印制的名称吗?

网友:
抱歉楼主,应该是看到多个类似的飞线修慢动作、暗屏类的贴子,还有如联想 18.5寸慢动作飞线维修,也是把屏电路DC-DC的V**电压引到侧板上的某个点上去,就是操作的时候要十二分小心。

网友:
楼主的行动,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逻辑板飞六根线,修逻辑板的绝招。。

哪六根线?

网友:
技术真好    我也修到过  不过飞了6条线

网友(2017-01-02):
进来看看阿黄的帖子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