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u51gt开机卡logo,充电显示充不进

楼主(2016-12-03):
量电池实际是充电的,刷机报错3167,有高人知道是存储芯片坏了吗,买个空芯片回来刷就行吗,。

网友A:
楼主说的空芯片是指字库硬盘吧。

网友A:
这种故障,不是系统就是硬盘坏啦。

网友B:
高人可以说下酷比魔方怎么刷机吗

网友(2017-01-18):
上面是平板不能充电,与字库有关吧。

网友C:
机器换了字库修好木有

网友D(2017-02-21):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空芯片是指字库硬盘吧。

是啊,这是说这个字库,是不是要写底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换了字库修好木有

再手机上拆了个字军装上,本来插充电器有显示的,现在都不显了,据后来了解芯片是要写底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人可以说下酷比魔方怎么刷机吗

这个简单,上酷比官网就有刷机工具和固件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不是系统就是硬盘坏啦。

是啊,刷系统刷不进所以怀疑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刷系统刷不进所以怀疑硬盘坏。

一般是硬盘坏了,硬盘需要写入底层才可以使用的

网友:
多换几个刷机工具试试

网友E:
酷比魔方真心不好用,卡得要死,想刷机还找不到比较好的系统。楼主这种情况我同意楼上的意见硬盘坏,楼主不妨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酷比魔方真心不好用,卡得要死,想刷机还找不到比较好的系统。楼主这种情况我同意楼上的意见硬盘坏,楼主不 ...

换了,刷机还是报错,估计空芯片是不行的,要先写入一些数据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是说这个字库,是不是要写底层啊?

是要编写一些资料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这是说这个字库,是不是要写底层啊?

是需要写上去底层字库才可以使用的哦,卖家可以给你写的

网友(2017-04-02):
引用 网友F:
是需要写上去底层字库才可以使用的哦,卖家可以给你写的

这个牌子的我看都找不到卖家,

网友:
先多刷几个版本固件试试,再搞硬盘吧,搞不好有可能会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