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球C08-3爆机的真正原因(转帖)

楼主(2016-12-03):
半球C08-3爆机的真正原因(转帖)

品牌:半球C08-3(新机)
故障:三无
维修:经测插头判断为爆机性故障,拆机检查为保险管、门控管损坏;另外,线盘后面的一个盘耳断掉。
粘接好盘耳、更换坏件后上电试机,在电磁炉正常加热时伴有间断性(不定时)的轻微“啪”声(无锅或无线盘时无此现象),同时面板指示也瞬间暗下,疑似为间断的放电打火。估计这就是电磁炉爆机的故障根源;因此,立即断电,以防再次损坏门控管。
仔细检查并补焊主回路的接线端子、扼流圈、谐振滤波电容、康铜丝、线盘、门控管等主要相关元件,并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在重新安装线盘时,发现线盘外圈边沿的引出线与门控管散热器距离过近似有接触;上电试验并在暗处观察打火点正在此处,增加引线与散热器间距并延伸引线的绝缘护套,使之完全包裹住线盘引线的引出部分,拧紧接头螺丝后上电试机,故障排除。
小结:此引线为线盘300VIN输入端,因与散热器(门控管C极即线盘OUT输出端)间隙过近而打火放电,过高的高频脉冲电压击穿门控管造成电磁炉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