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571G

楼主(2016-12-03):
acer  E1-571G   单电源能正常使用    单电池也能正常使用         有电池时插上电源几秒钟后无待机    能正常开机        充电灯亮黄灯   但无电流,充电芯片BQ24725  20P VCC 19V   6P   2.5V  16P 6V   5P  ACOK  3.3V   无待机后所有电压都正常   公共点电压12V       修了几天  终于无意中查到充电上管PQ12控制脚连接电阻PR50阻值不正常    有时好几M     图纸2.2R    更换后正常充电  正常使用。维修结束  收钱             应该是PQ12控制脚有时空脚所以保护了

网友:
这种好事天天多好呀

网友A:
没有图片看这个帖子好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看这个帖子好费劲啊

看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