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脑进水后主板上的腐蚀固体应该怎么清理?

楼主(2016-12-03):
1.请问应该用哪种药水?
2.用布沾药水擦吗?还是用刷子?
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吧  一般是要用维修专用的洗板水的    而且就算清完了 也不会好的  水是导电的

网友:
要是一点也不会,就不要动手了

网友:
不会弄的   把故障扩大了就不好修了

网友:
不严重的问题哈哈,可是到底怎么去掉腐蚀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