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EL-P4无输出的维修

楼主(2016-12-03):
    前几天在迅维网上发了个通过自学维修康舒电源的帖子,得到广大网友的支持和鼓励,令俺这个外行倍感鼓舞与振奋,看来不管什么只要自己想学,总是能学会的。恰好手头还有一个坏的长城BTX-400SEL-P4的电源,是同事不要的,这次就趁热打铁再把它修了。    直接通电测试也是无任何输出,打开看了一下,也是被他们修过的,输出线有好几根都是后来接上去的,用黑胶布缠上的,很不美观。

    于是我干脆把所有的线子都用烙铁给取下了,到时再剪整齐焊接上去。同时,这样检查电路也方便多了。既然通电无反应,那就先从高压这边检查一下,发现保险丝爆掉了,进一步检查,发现主开关管13007击穿,于是把坏的零件给换了上去。这些都是俺上次顺便买的,算是有点先见之明。

    换上零件后,串上40W灯泡,火线我是用鳄鱼夹临时连上的。通电试了一下,灯泡一亮即灭,说明交流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基本正常,灯泡亮了一下,表示了大电容充电过程,说明大电容也是好的。

    取下灯泡直接通电测试,检测5VSB输出电压为零,应该是SB电路出问题了。

    为了下面的检修安全,接下来用自制放电电阻对大电容进行放电,就是用导线串一个2W100欧左右的电阻。我以前试过用螺丝刀放电,“啪”的一声吓我一大跳,用电阻放电就安全多了。

    先检测了一下SB电压和VCC电压输出端对地是否有短路,结果为无短路,说明低压输出端正常。以前有个同事的笔记本适配器就是输出端短路从而造成无输出。接着检查高压部分,大电容两端电压315V,正常。

    看了一下5VSB电路的IC芯片是DM311。

    检测了一下DM311第5脚连接到300V的三个103启动电阻阻值正常,接着又检测了一下DM311各脚的对地阻值,发现不正常,其中2、3脚阻值偏低。

    第4脚和第5脚以及6、7、8脚的阻值都应是无穷大,结果测试也都不正常,第5脚只有700多,第6、7、8脚只有500多。

    通电又测了一下电压,6、7、8脚电压为314V,正常;5脚电压也正常,于是判断DM311坏了。

    恰好手头有一个上次买的DM311芯片,便用吸锡器把坏的拆下,把新的装了上去。通电测试,5VSB出来了。

    不过PSON电压只有3.09V,有些偏低,上网查了一下,有的说长城有些电源PSON电压3点几伏也正常。

    那就把开始拆下来的线子再重新剪整齐焊接上去,准备通电测试。不装输出线不太好测试。

    焊接好后,短接PSON,风扇转动。侧黄线电压为12.15V,正常。

    红线电压为5.05V,正常。

    橙线电压为3.46V,正常。

    便又连接到家里的台式机上测试,正常启动,上迅维网烤机一晚上完全正常,这篇帖子就是用这个修好的电源发的呢。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学了好就,还是没学会修电源,目前水平就换换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学了好就,还是没学会修电源,目前水平就换换电容

作为一个外行,我觉得还是要把理论系统地看一遍,如果只是上论坛看自己想要的那一点知识,对原理不懂,还是不好维修的。

网友C:
电源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D:
这种搞法,楼主很会浪费时间

网友:
个人觉得  电源换换电容或者保险 其他的也 没啥好修得 现在一个新的才多少钱  可能因为我曾经修电源被炸过  要是机器修完了 或者 比较闲的时候可以修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外行,我觉得还是要把理论系统地看一遍,如果只是上论坛看自己想要的那一点知识,对原理不懂,还 ...

我目前就对线路的原理一窍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法,楼主很会浪费时间

本来就是业余爱好,玩玩的,打发些业余时间,就像打牌一样,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如果是以此谋生,那就要考虑时间成本了,可能就不是玩玩的惬意心情了,很可能会感到疲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就对线路的原理一窍不懂

我原来也不太懂,遇到问题就上网查有没有一样的故障,然后换相同的原件,也不知到底是不是那儿的问题,这样当然是很少成功的,一旦不行就不知怎么办了。所以还是要把理论系统看一遍,把基本原理都弄懂,我就是看完刘坚强的视频才把这个电源修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不太懂,遇到问题就上网查有没有一样的故障,然后换相同的原件,也不知到底是不是那儿的问题,这 ...

支撑,必须理论+实践才是正道,,,,,,,,

网友G:
楼主,,电源修的不错!!给力!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地方不懂,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H:
LZ好有耐心,我对高压有畏惧感,上初中时带电接220V插排,两个铜片不小心碰在一起,把手指头炸黑了,吓的不行,从此不敢动带220V的电器,现在只是业余时间修下主板,显卡什么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LZ好有耐心,我对高压有畏惧感,上初中时带电接220V插排,两个铜片不小心碰在一起,把手指头炸黑了,吓的不 ...

深表同情,用电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H:
LZ好有耐心,我对高压有畏惧感,上初中时带电接220V插排,两个铜片不小心碰在一起,把手指头炸黑了,吓的不 ...

修高压的一定要小心啊,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我也触电过多次,不过都有惊无险,就是手碰到火线,就会下意识地缩回来,感觉到有针子往肉里晃动地刺进去的感觉。不过经历过几次也对它没多少畏惧感了,只要不是直接短路,问题不会太严重。当然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I:
楼主讲的头头是道,还自谦是外行.

网友J:
这水平相当羡慕

网友K:
向大大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楼主讲的头头是道,还自谦是外行.

确实是外行,只不过对此比较感兴趣。经常上迅维网慢慢都会变内行的。下面的这个才是俺的本行。
还有下面这个自己画的电视墙。

网友L:
支持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动手了就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学了好就,还是没学会修电源,目前水平就换换电容

电源这一块还是比较容易学的,只要注意安全就行。

网友:
我们必须支持。不然搞美术的都会修电源了,让我们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外行,我觉得还是要把理论系统地看一遍,如果只是上论坛看自己想要的那一点知识,对原理不懂,还 ...

修电脑的对电路方面的应该多多少少懂一些。只需要稍为了解些电子电路知识,和简单的焊接基础即可,
维修工具,电烙铁(50瓦左右)一把,叫锡器,尖嘴钳,镊子,万用表(带测电容的那种),焊锡,松香等。工具加起来100元左右。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不过现在修这个的挣不了什么大钱,都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外行,只不过对此比较感兴趣。经常上迅维网慢慢都会变内行的。下面的这个才是俺的本行。
还有下面 ...

看来你也是个艺术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还是很好修的

电源的电路比较简单,也比较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法,楼主很会浪费时间

这都是自己的爱好了,现在修这个的都不是为了挣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就对线路的原理一窍不懂

搞这个的,一般都是理科出身,对电路这方面同,多多少少都会懂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源修的不错!!给力!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地方不懂,向你请教一下!!

看来得向楼主学习了,现在的艺术家们都开始搞起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好有耐心,我对高压有畏惧感,上初中时带电接220V插排,两个铜片不小心碰在一起,把手指头炸黑了,吓的不 ...

安全第一,可以串联灯泡,有条件的可以用隔离变压器,要注意对大电容放电,注意手不要去接触两极。还有分清电源哪部分是高压哪部分是低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表同情,用电安全第一...

搞维修的人估计都被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讲的头头是道,还自谦是外行.

这里估计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水平相当羡慕

得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向大大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看来以后得努力学习了,不然就要落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外行,只不过对此比较感兴趣。经常上迅维网慢慢都会变内行的。下面的这个才是俺的本行。
还有下面 ...

画得不错,神态自然生动,电源还能修好,就不能说什么外行了,起码入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好多帖子,学了好就,还是没学会修电源,目前水平就换换电容

那还得多看 关键得找电源练手 才学习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外行,我觉得还是要把理论系统地看一遍,如果只是上论坛看自己想要的那一点知识,对原理不懂,还 ...

论坛有个帖子
完全分析长城ATX 300 电源
看完一遍 理论就差不多了

网友M:
是的 楼主业余美术的 修电源 水平 都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还是很好修的

看来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搞法,楼主很会浪费时间

练手的吗 搞得越细致 提高的越快啊
高手都几下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就对线路的原理一窍不懂

看完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 在加上找电源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业余爱好,玩玩的,打发些业余时间,就像打牌一样,是一种享受的过程。如果是以此谋生,那就要考 ...

支持 业余练练的 水平 都很高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不太懂,遇到问题就上网查有没有一样的故障,然后换相同的原件,也不知到底是不是那儿的问题,这 ...

说的 真有道理啊 积累了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支撑,必须理论+实践才是正道,,,,,,,,

支持 理论扎实 事倍功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电源修的不错!!给力!我也是新手!!, 有什么地方不懂,向你请教一下!!

楼主 是高手啊 下次遇到不懂的 也得向楼主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H:
LZ好有耐心,我对高压有畏惧感,上初中时带电接220V插排,两个铜片不小心碰在一起,把手指头炸黑了,吓的不 ...

安全第一 牢记串灯大法 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深表同情,用电安全第一...

支持 用电安全 最重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B:
修高压的一定要小心啊,时刻提醒自己注意安全。我也触电过多次,不过都有惊无险,就是手碰到火线,就会下 ...

是的 牢记 安全第一啊 高手都说 得装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讲的头头是道,还自谦是外行.

楼主 是很谦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水平相当羡慕

是的  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向大大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以后修电源 可以分享给新手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外行,只不过对此比较感兴趣。经常上迅维网慢慢都会变内行的。下面的这个才是俺的本行。
还有下面 ...

真的是 美术专业出身的 素描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支持你,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动手了就有收获。

是的 支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看来以后得努力学习了,不然就要落后了。

是啊,有同感,看到这些都说新手这么厉害,真的很不知所措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说的 真有道理啊 积累了 经验

积累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是啊,有同感,看到这些都说新手这么厉害,真的很不知所措啊。

其实好多都是高手,不过我们得学习了,以前路边的修鞋的现在开始修电脑,电动车充电器,还有电磁炉了,人家50多岁了都能学会,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是的 支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别人去说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是的 牢记 安全第一啊 高手都说 得装个隔离变压器

不知你装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是啊,有同感,看到这些都说新手这么厉害,真的很不知所措啊。

确实要有紧迫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安全第一 牢记串灯大法 最重要

不理解神一样的恢复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是的 楼主业余美术的 修电源 水平 都这么高

楼主维修电源很有天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其实好多都是高手,不过我们得学习了,以前路边的修鞋的现在开始修电脑,电动车充电器,还有电磁炉了,人 ...

太牛了,厉害啊,他的学习精神值得赞扬,佩服之至。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确实要有紧迫感了....

这是让人有种惭愧,哎,好好学习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这是让人有种惭愧,哎,好好学习吧。

搞维修就的不停的学.......

网友O:
哥们,我只能告诉你这电源是翻新的,原装是航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哥们,我只能告诉你这电源是翻新的,原装是航嘉的,,,

我也感觉有点像翻新的,因为电路板和电源盒不是太匹配,PFC电感安装位置很挤。是不是长城的不太用DM311,而航嘉的用的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积累的多了就知道了

还是得先学好理论啊 很重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其实好多都是高手,不过我们得学习了,以前路边的修鞋的现在开始修电脑,电动车充电器,还有电磁炉了,人 ...

这个很厉害  修电脑 分几个等级
最简单的 换 做系统 什么人都可以修
高级的 芯片级 估计就没几个修鞋的 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别人去说吧。

支持 分享好资料 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装了吗?........

你没有装 按还在比较原始的 串灯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要有紧迫感了....

是的 楼主肯定也是学习了 很久 看了 好多帖子 修了 好多电源
就成为了 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维修电源很有天分

楼主是经过 不断的积累 就成为高手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搞维修就的不停的学.......

硬件在不停的更新 不学习就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哥们,我只能告诉你这电源是翻新的,原装是航嘉的,,,

这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有点像翻新的,因为电路板和电源盒不是太匹配,PFC电感安装位置很挤。是不是长城的不太用DM311, ...

航嘉的 DM311 见的比较多
长城一般P1014AP 见的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让人有种惭愧,哎,好好学习吧。

不断的学习 才能提高自己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太牛了,厉害啊,他的学习精神值得赞扬,佩服之至。

大概都是膜拜楼主来着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不理解神一样的恢复呀.........

按都是跟你 学的
串灯大法 好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很厉害  修电脑 分几个等级
最简单的 换 做系统 什么人都可以修
高级的 芯片级 估计就没几个修鞋 ...

他主要是修电动车充电器的,还有电磁炉等小家电,以前只是修鞋修拉链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航嘉的 DM311 见的比较多
长城一般P1014AP 见的多点

现在做翻新电源的比较多,壳,线都是新的,有的还弄的黑壳,线路板上喷的都是胶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大概都是膜拜楼主来着

呵呵,是的膜拜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有点像翻新的,因为电路板和电源盒不是太匹配,PFC电感安装位置很挤。是不是长城的不太用DM311, ...

好奇如何看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按都是跟你 学的
串灯大法 好啊

不知看清了吗?人家修排插...........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航嘉的 DM311 见的比较多
长城一般P1014AP 见的多点

如此一说,还注意到电容似乎也不是长城一贯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M:
硬件在不停的更新 不学习就不懂了

所见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航嘉的 DM311 见的比较多
长城一般P1014AP 见的多点

高手的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他主要是修电动车充电器的,还有电磁炉等小家电,以前只是修鞋修拉链的

相对来说 充电器 小家电 要简单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做翻新电源的比较多,壳,线都是新的,有的还弄的黑壳,线路板上喷的都是胶

这个倒没见到过  估计都在淘宝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是的膜拜下,

膜拜 顺带学习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好奇如何看出来的?.......

估计都是 高手的经验吧
长城和航嘉的 PCB 构造 用料 好像有各自的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看清了吗?人家修排插...........

排插 要怎么修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如此一说,还注意到电容似乎也不是长城一贯的风格,,,,,,,,

长城的电源 也有特点吧 都是HEC 多点吗

网友M:
不断的学习 才能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的经验之谈.............

哪里啊 只是碰见过 几个这样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估计都是 高手的经验吧
长城和航嘉的 PCB 构造 用料 好像有各自的特点

稍微具体指导一二.........

网友F:
这是灌水的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不断的学习 才能提高

越学觉得见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稍微具体指导一二.........

哪里的知道 见过 几个长城的 航嘉的电源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这是灌水的意思.........

哦 版主在那 怎么不扣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越学觉得见不多呀..........

见不多呀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M:
长城的电源 也有特点吧 都是HEC 多点吗

指的是300V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指的是300V大电容吗?.......

哦 300v 大电容 用的厂家 不一样 外形也就有区别

网友F:
高手在考大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做翻新电源的比较多,壳,线都是新的,有的还弄的黑壳,线路板上喷的都是胶

好像用的电容也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哦 版主在那 怎么不扣分

估计太忙还没看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高手在考大家吗?......

排插 难道是 插头的 排插 这好像不 用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太忙还没看到.......

哦 版主 看来很忙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见不多呀 这个不好说啊

应该是见识不多,打字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见识不多,打字漏了........

都是高手了 也够谦虚的 呢

网友M:
你这 算不算灌水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M:
排插 难道是 插头的 排插 这好像不 用修啊

就是指插插头的转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指插插头的转换器.....

哦  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M:
都是高手了 也够谦虚的 呢

一直在坛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在坛中学习.........

按也一样在坛子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你这 算不算灌水呢

明显有灌水,斑竹看到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明显有灌水,斑竹看到就麻烦了...........

可是版主 比较忙啊

网友:
这个放电的工具安全方便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P:
通电又测了一下电压,6、7、8脚电压为314V,正常;5脚电压也正常,于是判断DM311坏了。

这都正常 怎么判 ...

供电正常,但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就判断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