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H55B HD触发掉电重启,一直循环

楼主(2016-12-03):
映泰TH55B HD触发掉电重启,一直循环,不上CPU电压都有,也不熄火,:Q这是什么情况啊:dizzy:

网友:
上cpu后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一秒掉电后三秒又重启,测不出电压

网友:
那就看下CPU电路问题,可有的板子不上U也会这样哦【这主板不熟悉是不是这样】,建议先看下CPU电路或换U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