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4G双卡移动版通话问题 3G双卡移动版wifi问题

楼主(2016-12-03):
请问这个NT6625N是wifi吗?(红米NOTE3G双卡移动版)

故障:wlan bt无法打开,通话,相机,流量上网均正常
请问:直接换芯片还是其他问题?

红米NOTE4G双卡移动版通话问题

故障:相机 wifi 正常,信号显示比之前少,有信号时经常无法打进电话,上网正常
论坛问过是功放问题,也找了原件图,上图红色框是功放,型号是N8 26DU,某宝上搜了一下,功放不是这型号,照原件图找的这个,看来那个图不对
请问“:这种有信号而不能正常打进电话,重启手机后能打进2 3次电话,之后又不正常,是功放问题吗?然后功放是哪个原件,型号多少?

网友:
先软后硬   可以先刷过机看看  或者工程模式

网友:
先刷机试试吧,我有一台酷派的手机就是30分钟不打电话客户就打不进来,只有先打出一个电话,然后客户才能打过来接电话,后来刷机OK

网友:
红米NOTE4G双卡功放是这个元器件,打开罩子就能看到了,另外你那个情况如果换了不行就推一下CPU吧。3G双卡还是换WIFI模块吧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找个图纸和点位可以。比如zxw或者一点通等。

网友:
手机维修难度是高了

网友:
1,先查电压,电压正常但不工作就重植(一般都是坏了)/换新的。
2,红米note双卡容易出现只能接电话,不能打电话,建议线软后硬,主要查查接收电路,特别的4g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