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集显板 无 3 5 V

楼主(2016-12-04):
R61I 集显板 老板子 但客户要修 新板 老板 反正钱一样 ,修
接上 电源 3 5 电感 L4 L3 闪一下 就没有了。
对电电阻 151 多。
求助各位
求助

网友:
IBM R61I L4 L3

网友:
IBM R61I
L3 L4
哪位帮我看看
多谢

网友:
没有 大师 指点吗 ?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这老板滤波电容容易坏

网友:
此机器有通病来着 钽电容换掉就好

网友:
Pengzijin 大师 请问 是哪个 钽电容?

网友:
两个电容 都已经换了 全新 钽电容 330 还是一样

网友:
C511 C216 全换 全新 330U 钽电容 还是不行

网友:
有没有 知道的人 帮助一下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