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供电uP1981A PDF或维修检测思路。

楼主(2016-12-04):
小弟一块 乔帝HD7970有显存1.5v,无核心供电。核心供电控制uP1981A已换,还是不出电压。求显卡供电uP1981A PDF或维修检测思路。

网友:
PDF论坛没有   去某宝看看吧

网友:
这个PDF不好找哦

网友:
显卡的PDF本来就少,修显卡就比较少,我就是只是修修显卡的供电。刷BIOS,其他显存的就不搞啦。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找,看下后极有无短路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帮助.通过网上的一些信息了解到:UP1981A和UP6218可以互换。通过论坛的主板PDF,找到UP6218定义。发现EN无信号。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