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10 不定时掉电到0.11左右

楼主(2016-12-04):
机器待机电流正常, 上电的过程有时候伴随着电流的蜂鸣声,电流到1.9a左右就掉电到0.11左右。。。因为电流的蜂鸣声位置大约在cpu那一块,用
示波器
打了一下cpu供电 波形飘忽不定,在PTC4708的位置上加了一颗330的电容 就行了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滤波不良!!加电容!!

网友:
修得很好,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故障 相对不好查 加分了

网友:
加在哪里有个图看就好了

网友:
最好 还是换掉把 ,不怕返修把 ,有电流声,漏电已经比较严重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有图更好

网友:
漏电漏到有蜂鸣,呵呵,边修边听音乐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么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就好搞了

网友:
这是通病吗但是怎么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如果有图文并貌更好,为无私奉献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