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71g 故障

楼主(2016-12-04):
E5-571g 进水机器 修到最后机器好一会才会亮但是就显示这个画面
这个故障可有朋友遇到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进水

网友:
没有启动盘。。你看一下你的启动模式对不对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V5-551的。听客户说是圆通快递回来以后就成这样了,开机显示NO BOOTABLE DEVICE ,HIT ANY KEY ,现板载内存不亮,换过CPU就好了,,,应该是板载内存不过吧。不知道你那一款有没板载内存!

网友:
我也觉得没检测到启动

网友:
设置下bios启动,不行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没启动项,,看看是不是硬盘无法识别,,硬盘是不是坏了!!

网友(2017-08-24):
没装硬盘吧,你检查一下,要么就是没检测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