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LED32C821Z程序

楼主(2016-12-04):
同行,有的传下
主板:6A608-T9E
屏:K320WD6

网友:
我发现在只要是论坛里没有的,淘宝基本也没有

网友A:
显示器程序吗???这个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程序吗???这个不好找啊!!

液晶电视,的确不好找,淘宝的也不行,刷上直接就不开机了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别说是逻辑板的问题啊

网友:
你又没讲是什么故障,我怎么知道是什么问题。
修过这板,故障是三无灯不亮。25Q32重写以及固件刷机都不行。BGA加焊也不行。所以我说不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