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助~~三星屏闪

楼主(2016-12-04):
显示器型号:S22B360H  屏型号:M215HW03原故障是不插信号正常,一 插信号就灭,电流到0.3左右,刷BIOS后好了但是现在屏一直闪,刷回去BIOS 依然闪
板子有电流响声,有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BIOS从论坛下的,就不传了

补充内容 (2016-12-5 16:08):
完结,改了个升压板,开启找不到,接到屏供电上了,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拆开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电源板先检查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可以考虑5v15v电路的电容更换了。。。。三星这款有mcu通病,官网有出一个在线线刷的软件,,,用它刷mcu很容易,,,名字忘记了,,自己搜索就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先检查一下,没有发现问题可以考虑5v15v电路的电容更换了。。。。三星这款有mcu通病,官网有出一个在 ...

恩恩,好的 麻烦了,我想着换呢,但没找到50V 10UF的电容,直接改了一个升压板 现在正在测试中

网友B:
你在刷个别的试试

网友:
不行就换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刷个别的试试

改升压板了,测试中,下午不出毛病就装起来

网友:
板子+运费 成本太高,做小地方同行的,价钱高了修不了

网友:
高压部分问题的多数,楼主既然做了维修,就要准备料板拆件了,电容是最基本的配件

网友:
LED升压部分的问题   看看灯条供电会不会跳

网友:
最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分享下

网友:
闪,感觉是灯管问题吧,遇见过一台换灯管就好了,但不知道你这个和灯管有问题没

网友:
是图像闪,还是背光闪啊,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完结,改了个升压板,开启找不到,接到屏供电上了,客户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