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C3842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12-04):
本人在维修由3842为核心的电源电路中走过一些弯路,说出来和各位同行共享,欢迎批评指正。一般情况由3842组成的电源如果有明显的坏件倒好修!把烧掉的件换了就好了!对新手来说难的是测量起来一个坏件都没有,但是通电就是电压起不来!我碰到一台软路由是网吧用的!电源板是用的UC3842 输出3.3V和5V,故障是通电没反应,我把电源板拿下来测,没有明显的坏件,怀疑3842不良,换了,不行!把开关管换了,故障依旧。整了半天,没有效果,后来客户说了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原来这路由一直用的好好的,因是网吧用,是不断电的,后来断了下电,再开机就开不起来了。根据电路知识,怀疑启动电路问题,因为3842的7脚是电源脚VCC,它有个上电时限的问题,由300V大电容正端经两个启动电阻,到7脚,7脚有一50V22uf的滤波电容,上电测量7脚电压,发现7脚电压不停跳变,果断换了一个新的电容,OK,所有电压都起来了!接上负载正常工作了!这是典型的50V22uf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的启动困难的问题!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楼主相同的故障..........

网友B:
这是3842这个芯片的通病了吧。

网友:
电容的问题以经很常见了   没必要发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

启动电容的故障率比较高,这电源一般都是那个电容坏

网友:
没修过这个东西 跟着大神们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3842这个芯片的通病了吧。

是所有显示器电源的通病。给维修人员送的福利。

网友C:
好久都没修到3842的电源,想起以前了。

网友:
启动电容故障现象还是挺多的

网友:
这个7脚要大于12V才工作。

网友:
应该7脚要大于16V(典型值)启动哦!启动后,由辅助绕组供电,我这台机应该起动了,也就是说电容上的电压到了16V,只是由于50V22uf电容容量小了,由于电路启动了芯片的耗电大增,电容电压掉下了,而这时辅助绕组也有能量送过来的,但还不够的!当7脚电压低于12V,芯片停止输出,这时辅助绕组也停了!只有经过300V和两个启动电阻给7脚VCC电容充电,当电压到达16V,芯片又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只是无法正常工作而已,我看过有的朋友说把两个启动电阻减小一点也是可以的!但我认为什么有问题就换什么!这样才好些!

网友:
不好意思!是低于10V(典型值)芯片停止输出,请谅解!

网友:
经常修到这种故障。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久都没修到3842的电源,想起以前了。

384X电源应该算是最简单的电源了